MAX232

楼主(2012-05-25):
(无正文)

网友A:
片上自带电荷泵型开关电源,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B:
它内部是有电压泵的。要你接的那个c1和c2正是连接到它的内部电压泵的,5V经过这个电压泵就会产生负压。如果两三个三级管能搞定,别人就不会花钱买MAX232了,呵呵。
如果想降一点成本,用sp232吧。
如果还想再省成本,管负不负压呢,直接来个三级管,上!
如果连个三极管的钱都不想出,直接TTL输出!
我们已前公司就这么变态,TTL输出,把max232做在一个小板上,美其名曰调试板,领用还得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