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信号的板与板连接用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2-05-25):
两PCB板之间需要连接的信号频率在几十K与几M之间,最高10MHZ左右。
连接的信号包括1路10M左右的时钟信号, 要考虑给时钟带来的Jitter或相噪.
电流不大,不超过50MA. 为3.3V TTL电平, 以下哪种连接方式最好?或者是否有其它更好的方式推荐,谢谢!

1. 普通2.54间距的弯座与弯针。
2. 欧式连接器90度母座与公座。
3. FPC公座与母座加FPC短软线,比如30MM连接。

网友A:
连接方法:板对板连接座,这种座子一般做的比较好,镀金的 价格比你1 2 要高很多,可靠性也好
FPC座和FPC线 也不错推荐用这个,另外,FPC线尽量采用带屏蔽的。

网友B:
FPC公座与母座加FPC短软线好点

网友C:
如果信号数量多,尤其有时钟信号,最好采用板对板连接,你可以看看泰克接插件,欧式座子也可以,排针就不要了,来回插拔后,就会松动,接触不良。

楼主:
信号数量不多,最后还是决定用FPC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