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12-05-25):
error

网友A:
从上图的GERBER FILES里可以输出装配图,不过我从来不这么做

教你一个好办法: 你点击smart PDF,然后生成PDF出装配图,

我在公司每次都这样弄,比较方便

网友A:
GERBER FILES 3# **kfu

网友A:
没有什么严格意义,达到目的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即使在这里是严格意义,在其他软件中并不见得一定这样,都是工具而已 3# **k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