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检测电路USB负载的电路

楼主(2012-05-25):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要求功耗比较低,所以希望USB负载在插入USB座的时候,能唤醒单片机,USB是给手机充电的,还有是给一些无源负载供电的,请教下!!

网友A:
又是 USB负载 USB座 单片机 还有手机,
你到底是哪个插哪个啊,那个唤醒哪个啊?
只是要检查是否插入USB 可以vbus上分个呀,送单片机的中断来唤醒。

网友B:
低功耗问题,可以外部中断唤醒,还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

怎么读你的问题读了几遍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啊

就是想做一个USB充电器是吧?

单片机休眠,用外部中断唤醒,类似的资料你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想做一个USB接口的便携式后备电池,如果手机变电了,就可以插进去用。因为手机属于USB设备,而这个USB接口的便携式后备电池相当于USB主设备(但只用来供电)。
我的理解应该没错吧。
这种情况就不能通过vbus来检测了(设备端才这么检测)。因为相当于USB主设备,因为检测的方式当然也是和真正的USB主设备检测方式一样罗。

首先,协议规定了,整个USB总线拓扑体系由三个元素组成:主机、集线器、设备。简单的说,主机只能作为主机存在,只能用来连接设备和集线器;设备只能作为设备存在,只能用来连接主机或集线器;而集线器则是既可用来连接主机,也可用来连接设备,它用来连接主机的端口,叫上行端口(upstream port),用来连接设备的端口,叫做下行端口(downstream port)。所以我认为主机的端口就是下行端口,而设备的端口是上行端口。
在USB 2.0的协议里,另有一些规定,即集线器必须支持高速模式,而设备则没有这个要求。对于一个上行的高速设备(可能是集线器或者设备)来说,它不允许支持低速模式,但允许支持全速模式。但对于下行的收发器,或者说下行端口(可能是主机或集线器),它必须支持高速、全速和低速模式。

1、 全速和低速设备的检测

全速和低速设备通过其端接的上拉电阻的位置来区分。

◆  全速设备端接如图所示,D+线上接上拉电阻1.5K欧姆±5%

◆  低速设备端接如图所示,D-线上接上拉电阻1.5K欧姆±5%

◆  下行端口的下拉端接电阻为15K欧姆±5%连接到地(这个电阻是关键,是放在你的USB接口的便携式后备电池这边的)

当USB下行端口没有连接设备时,由于下拉电阻的存在,使D+和D-上的电压为0,而当端口接上设备时,设备供电后,电源会通过上拉电阻(1.5K欧姆)和端口的下拉电阻(15K欧姆)分压,在D+或D-上产生一个

正脉冲,而USB主机根据脉冲产生在哪根数据线上,来判断是全速还是低速。

当然,这里我们不关注他是什么设备,只关注有没有设备(手机)插入。因为任何一跟数据线被拉高。都可以证明有设备接入。

网友D:
在电源里串联小电阻采样电流。可以检测设备的接入。
但是 USB 设备的工作电流是可变的, 所以不能用来检测增加设备

网友C:
在电源里串联小电阻采样电流。可以检测设备的接入。
但是 USB 设备的工作电流是可变的, 所以不能用来检测增加设备
引用 网友D:

从D+ D-线电平来检测,是USB标准的检测方法。走标准,可靠。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F:
4楼介绍的真细致,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