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cc2530进行定位?

楼主(2012-05-25):
我知道用RSSI算法能定位,但是具体怎么实现不清楚。有大侠指教一下可以吗?谢谢啦!做毕业设计 ,急...

网友A:
RSSI 英文全称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仅仅指示信号强度而已。
被定位的物体必须处于发送状态,接收装置才能收到信号,收发双方还得处于同一个频段。
在一个不受干扰的无障碍空间内,信号强度可以大约指示了收发间的距离,那是一个圆形的区域,除非你用定向天线。

当然,如果你布一个 10*10=100个的接收网点,每个接收装置相隔10米,你一直收集这些信号强度。然后进行分析,那么你就可以定位10000平方米内的物体了。
移动的基站定位,同理,只不过拥有更加完善严谨的通讯协议。

网友B(2012-07-05):
有客户做过,稳定性很差,主要是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

网友C(2013-01-06):
基本不可行

网友D:
用信号强度来判断距离, 只是纯理论的技术.
实际应用中, 检测电路的精度和漂移稳定性先不说, 信号受环境而造成的反射, 干涉和衍射等问题, 足够让你的系统无**确检测.
不可行的

网友E(2015-11-19):
实现定位了吗?

网友F:
军用雷达都不能在低空使用,受环境影响非常大;楼主这要做好了,跟钱学森有得一比呀

网友G:
以前做过RSSI测距离,定位的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