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向上位机传数据,关闭之后再打开,不能继续传数据,

楼主(2012-05-25):
USB向上位机传数据,关闭之后再打开,需要继续传数据,怎么办呢,重新枚举后,还是不行啊,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你所说的关闭是关闭什么?
上位机软件?下位机电源?

楼主:
[]我用STM32的PB15控制USB的连接,关闭就是令PB15为高电平,使PA12为低电平,数据不能传送,

2V3~4L[[302VQADTO)UUX[Q.jpg (51.54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