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D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12-05-25):
APD的型号是C30927 请问在HV电源与APD之间需要加限流电阻嘛?要加的话,阻值多少?

楼主:
简化的原理图如图所示

网友A:
呵呵,损害电流(2mA?)的时候,能让电压降低几V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何不用PIN? 又简单,又可靠,灵敏度不差那三四dB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O(∩_∩)O谢谢,我现在是学生,这是我做的毕设,这方面我新手,好多常识都不知道,请问,加限流电阻不会分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 那个损坏电流2mA怎么得到的?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