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我的EEPROM本来能找到的显示VID PID 为04B4 0084
可是现在显示EEPROM Missing
只显示芯片的vid pid  04B4   8613
我听说要下载iic到EEPROM里面就显示了,可是我下载后还是显示EEPROM Missing
我很郁闷,请求大侠让我怎么找到VID PID 为04B4 0084

网友A:
这是EEPROM芯片中的内容不对引起的,这种问题很常见。检查一下你的EEPROM芯片,最好型号是24LC64,还有就是要正确使用A3LOAD这个例程,官方给的例程说明并不全面,可以查看我之前的博客,里面有说明。也可以用编程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