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变压器整流电桥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本人买了一个双AC8V的变压器,输入一路AC220V,输出两路独立的两路AC8V。
现本人想输出DC+5V/DC-5/GND ,将两路输出分别用4007桥式整流后,一路的正端和另一个的负端相连,得到GND,其余得到正电压和负电压,然后再分别电解电容,接入7805和7905得到输出DC+/-5V.
——本人对此,似懂非懂。
请问高手,这样做有什么优缺点,是否可行?如何改进?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更好的办法是改变变压器,不要独立的,变压器出来3根线 中间公用 中心抽头整流后做参考 GND

网友B:
没有比较,无所谓优缺点
若已有所言变压器,则选好相位,串联双8V,共点接地,单桥整流,分别滤波,7805和7905,输出DC+/-5V
没别的,主要就是省个桥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复。
这样一来,相当于省了一个桥。
请问一下,这样是不是相当于半波整流,电源的利用率是不是不高。(我的变压器有的(3%--5%)会发烫)。两路的功率也不一样,正的5W,负的只有1W。
请高手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