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标准通信

楼主(2012-05-25):
我测试的电路是:单片机接一号RS485芯片,1号RS485芯片接2号RS485芯片,2号RS485芯片接pc机。结果,pc机能够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单片机接收不到pc机发送的数据。我用一个485芯片接到pc机,把发送和接收短接,接收不到发送的数据,串口助手显示的是大部分为0的乱码,并且显示的速率不是我在串口助手选择的速率。求解答?

楼主:
我用一个485芯片接到单片机的发送接收,把485发送接收短接,能够正常通信。可是接PC机就不可以!!!

网友A:
485?发送,拉收?
没说清楚你的问题。反正我是没听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d
单片机的TX接到RS485的发送器输入DI,发送器输出Y,Z接到接收器输入A,B;接收器输出R接到单片机的RX

网友B:
给出具体电路和连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