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ltium Designer 6.9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请教各位:
我用Altium Designer 6.9画原理图,左边的Navigator面板里面怎么什么也没有啊?是空白的,我分明已经打开了一个原理图啊。
究竟怎么回事?以前protel 99se中一打开原理图,左边的Navigator面板里就充满了原理图中的所有器件信息,是不是Altium Designer 6.9不行?谢谢大家。

网友A:
project—COMPILE  一下原理图就有了

楼主:
果然啊,编译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只是不知道跟protel 99se比为什么多了这一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哈,如何在Altium Designer 6.9中找到PCB 向导啊?据说用PCB向导新建PCB板的设计比较好

网友A:
不过我一般不用,简单的板子自己画

难的用CAD画

楼主:
F哥厉害啊,你觉得Altium Designer 6.9和protel 99se差别大么?还是用PADS之类的好?别说各有所长啊或者习惯啊之类的,就想知道你的经验。

网友B:
又学了点知识   收获啊

楼主:
F哥,我画PCB的时候发现默认的过孔颜色竟然是绿色的,好不习惯啊,还以为报绿的呢。该怎么改过孔的颜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