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字符储存问题

楼主(2012-05-25):
1.77寸液晶屏已经调通,可以显示汉字,但是要求可以动态显示汉字,我有hzk16的c字库,就是一个大数组,但是里面的内容是8位16进制,也就是32位8进制,单片机处理不了,我把他们拆成了2位16进制的2维数组,但是显示数组太大,求解决办法。没有办法直接烧bin字库,这个貌似没有文件系统,stdio头文件里没有关于文件操作的相关内容

网友A:
字库有bin格式也有楼主说的C语言的数组形式。

一般系统资源丰富,flash足够大,我们就用数组形式。
如果系统资源不够,且LCD显示的汉字不是很多,可以考虑自己用字模工具生成所需汉字的点阵信息,自己编码,可以大大节省空间。
如果所需要的是全字库,flash大小不够,就去找bin文件的汉字字库,google一下很多的。使用上有一定的算法,机内码算偏移量,有公式的。存储方式楼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处理,比如外扩一个SPI FLASH,或者加一个SD卡,呵呵,方法很多的,能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B:
LS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C(2012-09-14):
这个好像我也不清楚啊,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