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05-25):
用30F4011的芯片
void _PWM1HIsrInterrupt(void) //PWM1H周期匹配中断处理
{
  ???? //清中断
  i++;
  if(i==1)
  {
  PTCON &=~(1<<15); //关时基
  PTPER=8639; //频率改为20HZ
  PDC1= 3455; //占空比改为60%
  PTCON |=1<<15;
  }
这段程序中_PWM1HIsrInterrupt这个写正确吗;????清中断应该怎么写。我在数据手册里PWM模块的说明中找不到。

网友A:
PWM好像很多都是用定时器搞在一起的,定时器中断执行完成,后自动就清除中断标志,无需干预

网友B:
清中断需要看芯片手册 有的是向中断寄存器中相应为写1清楚 有的是读取中断寄存器自动清楚

网友C:
还得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具体要用到哪个中断寄存器,还得查查芯片手册

网友E:
有些芯片进入中断自动清零,有些需要进入中断后手动清零,具体就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F(2012-09-16):
不知道芯片手册是怎么设置的,应该直接会自动清零的吧

网友G:
有的片子会自动清零,有的需要自己设置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