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比较

楼主(2012-05-25):
rc, TE, ST, code, se
int convert_usercode_to_fpga(char *buf)
{
int i = 0;
int j = 0;
char tempa[RX_DATA_LEN] = {0};
char tempb[RX_DATA_LEN] = {0};
char *p;

char usercode[][RX_DATA_LEN] = {
{"gray"},
{"colo"},
{"ramp"},
{NULL}
};
p = usercode;
if (!buf)
{
return -1;
}

strcpy(tempa,buf);

while (*(p + i))
{
strcpy(tempb,(const char *)(p + i));
j = strcmp(tempa,tempb);

if (j == 0)
{
return i;
}
i ++;
}
return -3;
}

以上程序执行strcpy(tempb,(p + i));后就死了。
如果把二维数组usercode定义为char不会死,但是数组里德数据会被改写。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2012-06-26):
RX_DATA_LEN 是多长
buf传入的参数是什么,是否以'\0'结尾
代码贴全一点

网友A:
p = usercode;
靠,p依旧是个一维的指针哦,不要妄想编译器那么智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