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调试空载电流较大

楼主(2012-05-25):
各位大侠,大家好,本人做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电流控制方法为id=0控制,调试过程中遇到几个 问题搞不定,现陈述如下:1.电机启动时经常出现反转,有时还出现起动失败,单电流环启动也是会出现这种问题;2.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反转并再正转的情况;3.母线电压加到120V以上时出现电机正常运行几秒后,突然就会卡住一直堵转,但在100V以下时运行正常,母线电压一直不能加上去;4.空载电流会随着转速的上升变大,峰值达到2-3A的情况。请各位大侠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求大神出现解答。。。不懂。。

网友A:
:lol:lol一起学习。。

网友B(2013-08-02):
我能问一下 怎样实现单电流环控制的啊?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定子因某种原因在机座内来回移动,造成编码器原点位置变化,引起电机空载电流变化呢?

网友D(2015-08-17):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6-09-20):
你好,1的情况是由于在做矢量控制时启动瞬间在找转子相对位置,如果变频解决不了,你加个编码器就可解决;2的问题,运行出现正反转是变频跟踪不够,不是电机本身问题;3、120V?,你的电机额定电压多少?但无论多少是由于你电机设计的反电动势不合适,或大或小了;4、空载电流随转速上升变大,同样是反电动势设计的不合适,超过额定点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