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楼主(2012-05-25):
我正在用multism高频仿真,请问下面的TS_PQ4_120是什么意思?好多类似的?是不是原边匝数是4,次边匝数是120?求解?谢!

网友A:
LZ可以通过查看Model来查看4与120,因为model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参数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那下面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wuhanic,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现在我懂了,那下面这个电感的值怎么看?谢谢指点!

楼主:
哪位仁兄能帮我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