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后RO-data问题(版主看看)

楼主(2012-05-25):
我在工程中定义了很多const  常量,一共23K,但是编译后RO-data 为448,后来删掉定义的这些const 常量   ,在编译,结果RO-data还是448。后来想会不会文件没有包含进去,就去掉const ,直接定义成变量,提示bss不够,说明文件被包含在工程中。因此不能确定我所用的MCU的FLASH够不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打开map文件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么。。。。

网友B(2014-07-01):
我也在搞着个实验,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276194-1-1.html中的说法,在对HUB枚举完成后,需要重新为鼠标和键盘那定义USB_OTG_CORE_HANDLE 和 USBH_HOST结构体,初始化调用USBH_INIT过程,然后在USBH_Process中处理,不过我在设定完成这些后没有收到对应在中断,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在hub的驱动中进一步的完善。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讨论!我的QQ:1318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