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V16KA304 SPI问题!!!

楼主(2012-05-25):
现使用SPI对两个箱子进行连接,SPI通过ADUM1411隔离。
现主箱(SPI主机)断电时(或者将SPI中间连线断开),会导致另一个SPI从机 从此后进入不了SPI中断(永远进入不了)。
(若先将SPI从机DEBUG停止后,再断SPI主机,再上电,SPI从机正常)

现有恢复方法,
       1、将SPI从机那台复位(断电、软件复位都可以)就可以了!
不行的方法:
      1、将程序的所有模块全部再初始化一次
分析:
     1、所有的SPI相关寄存器都一样
     2、其它寄存器大部分也一样,一些W寄存器不一样
     3、TMR计数器中断正常
     4、主机断电时从机的SPI脚上会有一些脉冲(持续几十MS,应该是隔离芯片传出来的)
     5、断开连接时、MCLR、VDD均正常

看了勘误表,没有相关的描述!!!!!

楼主:
刚试了一下,串口中断正常!!!

楼主:
最新情况:初步确认为芯片BUG
  刚又对了一遍寄存器,没有发现问题!
  开始怀疑SPI模块死掉了,逐加入以下代码,将SPI模块关闭后重开后通信正常
        PMD1=0X0018; // close spi
        Nop();
        PMD1=0X0010; // open spi
        Commbase_SpiInit();

楼主(2012-07-12):
microchip fae 今天过来,暂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原因我昨天找到了,从机接收到不完整的时序就会导致SPI外设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