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通过SPI协议如何接收数据

楼主(2012-05-25):
各位大侠,是不是设置好了SPI通讯协议,从AD芯片转换来的数据就会自动的保存在SPI_SPDR寄存器里面啊?
我自己在学一个AD采样,保存。但是不知道是直接将AD芯片数据输出端口接到RAM  SPI的MISO引脚,还是需要编写一些指令。。。
求大侠现身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SPI 主机读取从机的数据, 都是通过发数据, 写 SPI_SPDR寄存器,
等发送完成, 那么同时要的数据也接收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只要配置好SPI后,开始转换。。完成后数据就自动存储在SPI_SPDR里面了吧。。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