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 -M0和M3的区别?

楼主(2012-05-25):
最近看意法又在推广Cortex ™ -M0,按理说应该是推广Cortex ™ -M4,不知他们各有什么优点?适用那些产品,初学者,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你可以把cortex m0想成是加入了少量thumb2 新特性的 thumb模式的ARM 7, 整体指令集只包含最基本的指令,很精简。优点是便宜,后续的cortex m0+还有更低的功耗。

cortex m3则有大部分thumb2特性,各种额外的数据组合打包运算,基本的饱和运算,还有新的除法运算。优点是成熟,最多家厂牌,选择面广。

cortex m4是加了SIMD单指令多数据(特定数据运算指令支持1周期处理2个16bit或者4个8bit数据),DSP(各种MAC,各种SIMD的 MAC),还有各种眼花缭乱的饱和运算指令,单精度非向量型的 FPU (除法和开方是乱序执行的,这个非常爽)的cortex m3。 对了,还有分支预测。。。 优点是性能强,适合数据运算密集的应用。

网友B:
M0是一个比M3更便宜的ARM单片机,价格直逼MCS - 51,性能比MCS-51要强大一些。
    也可以认为M0是M3的简化版本。

网友C:
M0、M3和M4都是单片机的CPU,就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同样一个型号的车,可以配不同的功率的发动机,如1.6L、1.8L、2.0L等,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款式。没有什么应该推广哪个,不应该推广哪个之说。

网友D:
M0虽然是32位产品,但它主打的是8位和16位市场,从M0升级到M3也非常方便,因为M0、M3、M4的指令级是可以兼用的。这样研发成本、工程成本,以及推出新产品都会具有很大优势。NXP的M0产品着重于低功耗、低成本、易于使用;M3则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产品,加入了更多的外设如USB、以太网、CAN以及其他功能;M4强调数字信号处理,加入了浮点运算

网友E:
M0虽然是32位产品,但它主打的是8位和16位市场,从M0升级到M3也非常方便,因为M0、M3、M4的指令级是可以兼用的。这样研发成本、工程成本,以及推出新产品都会具有很大优势。NXP的M0产品着重于低功耗、低成本、易于使 ...
引用 网友D:
错!M0指令跟M3完全不同,不是一个体系的。

网友F:
比较一下芯片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G:
应该是根据不同需要开发的系列,不太好比较优缺点

网友H:
这里有两张表,比较一下,很直观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0.php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3.php
指令集有少许差异(armv6-m和armv7-m,有几条指令不同),总线不同,m0是冯诺依曼(一个口),m3是哈佛(两个口)。

网友I(2013-08-27):
楼上解释很到位,佩服

网友J:
面向市场不一样

网友K(2017-01-16):
引用 网友E:
错!M0指令跟M3完全不同,不是一个体系的。

同意7楼的观点,M0和M3的汇编操作指令不完全相同。M3可以用的M0未必可以,自己学习uCos-ii系统时亲历过。

网友L:
重在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