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微电机,怎么快速放电?

楼主(2012-05-25):
现在搭了个H桥驱动直流微电机,结果发现正反转切换的时候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才可以,怀疑是由于电机惯性引起的,那么怎么让直流微电机快速放完电呢?

网友A:
是你的H桥做的有问题吧,贴图来说,另外电机规格也写下

网友B:
短接电机

网友C:
短接可以让它快停,
最快的放电是让它断路--(产生火花)

楼主:
如图,电机3~6V供电,电流130mA的直流微电机

网友D:
楼主,看T叔的好书了。。。
快速放电的方法:电机正负极短路、
顺便帮T叔留个纪念,好数字啊~ :D

楼主:
应该还和三极管关断时间有关系吧?资料中加4个续流二极管是不是有用?

网友E:
这么巧哦,罗罗罗罗,感觉掉进猪圈里了,哈哈,犯傻了,666666.JPG是老鱼下的套

网友F:
:lol 66大顺呀

网友D:
这么巧哦,罗罗罗罗,感觉掉进猪圈里了,哈哈,犯傻了,666666.JPG是老鱼下的套
引用 网友E:

:lol  期待T叔的666666.....
愿T叔身体越来越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楼主:
是不是得像资料中的加4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