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轨对轨运放op284做滤波器和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老师让用op284做一个4KHz的低通滤波加整形电路,如下图

最后一级比较器没有输出,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R5和R7上都串了1000p电容,还是不行,把R10去掉之后,效果好多了,但幅度还是不行

网友B:
1,U1B将直流偏置电压也放大了,U1B输入要串耦合电容。
2,如果楼主是要比较谐波中的放大的交流成分,U1B输出也要串耦合电容
3,将C6去掉或者减小。
4,如果U1B输出不足以进行比较,还得修改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