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通滤波的参数调整问题??比较复杂,高手进!!

楼主(2012-05-25):
下面这个电路的前三级是实现一个12KHz-16KHz的带通滤波电路,第四级为简单的电压比较器整形电路,请教高手将此电路的通频带调至3Khz-5Khz,应该调整哪些参数。

楼主:
高手都忙什么呢,没人懂吗???!:'(

网友A:
可按频率的比例关系把电阻和电容按比例相应加大试试,不过如能用无源滤波器的话,可能效果好的多,特别是过温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