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2-05-25):
我在跟老师做一个项目,目前处于MCU选型阶段。我们主要考虑430和STM32两个系列的单片机,请大侠对这两个系列单片机分别推荐合适的一、二款(最好有理由哦),如果你觉得其他系列的能够符合要求也说一下吧。要求如下:
1.抗干扰性比较强(这个是最重要的)
2.IO口至少48个,可扩展的也行
3.运行速度快
4.ROM和RAM可能需要扩展
5.可能需要通过触控屏幕控制,能够将数据同步到互联网。
。。。表述的不够专业,呵呵。。。希望大侠们给力。。。谢啦...:lol

网友A:
选择MCU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它确实和软件息息相关,不过对于硬件来说需要考虑的大概可以从以下的表格展现出来。

根据以上表格选取后,需要继续深入评估的几个事情如下:
1.ROM/FLASH, RAM和EEPROM的使用率是不是高于80%,未来增加新功能是否有空间?
2.下一代同类型单片机(ROM/FLASH, RAM和EEPROM较大的)是否含有相同引脚(Pin to Pin)的产品。
3.确认此MCU是否在以前的产品中使用过,或者别的同行使用过。保证产品已经下线正式投产。
4.确认(Flash/ EEPROM)的数据保存时间是否满足要求(注意按照使用的环境条件来计算)。

件工程师在做CTO的时候,总是希望把单片机的价格降下来,但是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因此在选择单片机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在汽
车电子方面,Freescale走的是很前面的,但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ST的单片机是比较便宜的(NEC的好像更便宜),不过问题也存在,选择了一个
平台后,后续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是与驱动做斗争。
反正希望各位不会被CTO(Cost Technique Optimize)逼到没办法去改单片机,还是开始好好把MCU芯片选好把。

网友B:
如果仅仅是这几条的话,选型还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如果要严格选型的话,还是跟具体的应用有关的。。

网友C(2012-10-27):
有所指导啊 收益很多

网友D:
飞思卡尔公司的Kinetis系列的芯片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