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2-05-25):
请对这个电路进行分析,特别是L1的作用。

(PS. 以前见过基极直流工作点的设置,不过这电路直接用电感放在基极与集电极上,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丙类高频放大

网友B:
丙类谐振功率放大器。
L1为功率管提供反向偏置电压,
自给偏置电路。

网友C:
L1与C1不会产生谐振了吗,这是一个选频网咯?

网友C:
丙类??
看来要回去看看书先

网友A:
L1高频阻流圈,保持1-5直流电压零位,且不会旁路信号;3-5可自生负偏压.

网友D:
还有丙类!完了。我太落后了,。

网友E:
看看Vout的波形,不一定是‘放大’,也可能倍频。

网友A:
还真不是倍频

网友E:
倍频是基于电路的非线性上的(非线性产生新的频谱)。

楼主:
谢谢各位给提供了方向。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各参数是如何计算获得的呢?
输入信号是1.5MHz的正弦波,幅值变化范围是0~5V,输出是12V左右的正弦波。

网友F:
电源电压才5V 怎么能输出12V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