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怪异的电压比较器(LM339)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一般比较器输入端电压差在几十mV左右,输出翻转的。我的电路输入的两个模拟信号,电压差在1V左右输出就翻转了!搞了好几天,什么办法都试了,还是搞不定。用示波器观察2个输入信号,然后用示波器的计算功能(CH2-CH1)观察其差值,也是1V左右输出状态就翻转了。
电源我接的是5V,输出接1K的上拉电阻到3.3V。芯片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高分求解!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Vin是多少?

网友B:
你输入多少V的电压?测的是哪点的电压?

楼主:
VR1、VR2是一个DA输出的参考电压,VIN是一个测试电路的输出电压,它们的范围都是0-5V

网友C:
什么叫压差在1V就翻转了呀。。
1V比几十mV大呀,应该叫 “才”才对呀。
被你这样一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
是这样子的:
现在VIN是4.99V(前级一个运放的饱和输出),VR1在0到4.1时,VO1都是输出高电平(1),一旦VR1超过4.1V,VO1就变为低电平(0)了。理论上,就算VR1到4.8、4.9V,VO1都应该还是输出为高的

网友D:
老大,做电子的要看规格书,不要一味只会乱叫
5V供电能输入4.99V这么大吗
用眼睛去看看规格书的输入要求

楼主:
规格书是看了,甚至都做了仿真(不因为库中没有这个器件的模型,所以用了另一款差不多的),不过根据8楼的提示,我可能是看马虎了。。。赶紧仔细去看看

网友E:
339,393,324,358这类的东西输入电压不能大于VCC-1.5V的。具体看器件手册。虽然不睡损坏,但是也没有线性度可言了。

而且这是一个典型的仿真和实际电路有区别的例子。ORCAD PSPICE中,339的模型是没有最大输入共模电压这一说的。你仿真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F:
输入电压太高了,加一个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结贴。虽然态度不算好,但提供了有价值的提醒,给20分吧。

网友G:
虽然态度不算好

LZ没有仔细看芯片说明,8L拍你也没有错,要不怎么有长进。

网友H:
拍拍更健康!

网友I:
现在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