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2-05-25):
正在做一个项目,想选一款单片机,需要满足以下资源:2个或以上正交编码器接口;4路或以上AD;3路或以上PWM输出;48个或以上IO口。目前仅用过51和avr的单片机,但没发现哪款可以满足条件,有没有其他系列的单片机有能满足要求的,帮忙推荐下。

网友A:
这样的单片机难找。

网友B:
编码器挂在常规IO上,不存在什么专用接口,IO数量可以扩展,这样楼主熟悉的51系就可以用了。

网友C:
TI的C M3有满足你的要求的,例如:LM3S6965等,前提是你要熟悉。
一般单片机哪里有正交编码器的

网友D:
Microchip的片子有些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呵呵,STM32的定时器都有正交编码器接口,很多型号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普通IO口可以实现但是速度太慢,而且占用CPU不断扫描的,采用中断的话也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粗略看了下能够实现,但我怎么看着像只有特定的定时器可以实现啊,难道我看的不认真?有时间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