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输入捕获功能应该可以这样用吧?

楼主(2012-05-25):
比如用TIM1_CH2通道捕获,有4M的脉冲进来,每次脉冲的上升沿捕获一次,我要判断计数到100个脉冲后,发生中断,这么高的频率可不可?这种应用应该可行吧

网友A:
100个脉冲才中断一次做不到。你可以玩多次中断计数 ,然后。。。。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对输入信号做计数的话,可以直接把输入信号当做计数器的外部时钟,然后使用输出比较功能,在比较100次时产生中断。

楼主:
使用TIM1_CH2计数的话,有没有其他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