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干扰源常用措施总结

楼主(2012-05-25):
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地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这是抗干扰设计中最优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小干扰源的du/dt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减小干扰源的di/dt则是在干扰源回路串联电感或电阻以及增加续流二极管来实现的。
1:给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电 时产生的反电动势。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为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为几欧姆至几十千欧姆,电容为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 。
3: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注意电容,电感连线要尽量靠近电机。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0.1uF高频电容,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会影响滤波效果。
5:避免90度拆线,减小高频噪声发射。
6:在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

网友A:
切断源头,很重要,硬件抗干扰是很关键滴。谢谢分享

网友B:
总结的简洁明了

网友C:
哈哈,总结谈不上,算个小结吧,一些TIPS。

网友D:
呵呵,很好的“TIPS",很实用哦,谢谢楼发,鼓励一下,顶一个。:lol

网友E:
只能算个小结

网友F(2012-06-26):
第3条有问题,接电容滤波不行吧!!

网友G(2013-01-27):
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地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这是抗干扰设计中最优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小干扰源的du/dt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减小干扰源的di/dt则是在干扰源回路串联电感或电阻以及增加续流二极管来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哈哈,总结谈不上,算个小结吧,一些TIPS。

应该是小结:lol

网友H:
这小结写的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对干扰源的抑制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