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与上电清除产

楼主(2012-05-25):
前天看到一个朋友问到关于上电复位与上 电清除的知识,今天看到了一些资料,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上电复位与上电清除可以使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复位。
POr信号和PUC信号是由特定的事件产生的,当POR信号产生时同时产生PUC信号,PUC信号产生时不一定产生POR信号,产生POR信号的电压与温度有关,当电压低至0.8V时,程序仍有可能执行。为了确保程序正常执行,需要保证Vcc大于1.8V。注意:POR和PUC都不能用来作为电压侦测线路,上电复位的电压Vpor 与温度有关。
POR信号由以下三种事件产生:
1:系统上电
2:复位模式下,RST/NM引脚上出现低电平信号;
3:当PORON=1时,SVS处于低电平状态
POR信号由以下事件产生
1:POR信号
2:看门狗模式下,看门狗定时器溢出;
3:看门狗控制寄存器的安全键值错误
5;FLASH模块控制
6:发生POR信号寄存器的安全键值错误
7:CPU从地址范围00H~01FFH指令
POR信号产生之后,系统的初始状态为
1:RST/NMI引脚被设置为复位模式
2:I/O引脚被转换成输入模式;
3:状态寄存器复位
4:看门狗定时器进入到看门狗模式
5:程序计数器PC指向复位向量的地址(0FFFEh)
POR和PUC信号产生之后,MSP430单片机会进入一系列初始状态,在后续系统设计应用中,应根据设计要求加以利用或者避免。例如,POR之后,看门狗自动工作于看门狗模式,此时系统如果不使用看门狗模式,应将年看门狗关闭,否则,看门狗定时时间到之后,会再次引发PUC时间,影响到系统应用的正常执行。POR和PUC信号之后对系统外设的初始状态影响不同。

网友A: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知识,以后应该可以用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