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中volatil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5-25):
C语言中volatile是什么意思啊?
书上写的有点模糊,小弟看的也模糊,有知道的麻烦给说明一下,谢谢了各位了。

网友A:
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个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volatile变量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网友B:
如果理解不上去, 可以认为不让编译器优化

网友C:
以前也有人问过我,
如:
u8 a,b;
{
   a=2;
   b=a;
}
这时编器会把它改成:
u8 a,b;
{
   a=2;
   b=2;
}
当运行到中间位置,中断把a改了,结果就是错的。

volatile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的,它会让编译器更老实!

网友D:
LS讲解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E:
volatile修饰的数据,便一起不能对其进行优化,程序员不能改变他们的值,但是可以通过外部工具对其进行修改。

网友F:
告诉编译器,此变量易变,不优化。3楼的 解释 就很清楚了

网友G:
防止进入寄存器中优化,这个变量在嵌入式编程中用的很多.

网友H:
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个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volatile变量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引用 网友A:

7楼说出了实质,送裤子,:lol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发现大家都是高手呀!:loveliness:

网友J:
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这个应该是volatile变量的实质,学习了。:)

网友K:
7楼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L:
volatile的中文意思----易变的,也就是说每次用到这个变量的时候都要小心,应该从其原始的位置读取,有关该变量的每一步操作都不能省去

网友M:
这个在C语言书里面应该都能找到

网友N:
普及基础知识也是一种美德:lol

网友O:
不知道呀

网友P:
这个酷有点简单呐:lol

网友H:
这个酷有点简单呐:lol
引用 网友P:

这么简单就可以得裤子,LS赶快多发点酷帖吧;俺不但给裤子,还会送上香吻 :kiss:

网友P:
回复 网友H:
香主如果是女的,我就发酷帖:lol,为了你的:kiss:

网友Q:
volatile表示这个变量是易变的,是不可以被编译器优化的,每回对这个数操作时都需要到最原始的地方去查询。

网友H:
回复 网友H:
香主如果是女的,我就发酷帖:lol,为了你的:kiss:
引用 网友P:

你这不是性别歧视,就是性骚扰!  :(

网友R:
受教 了 O(∩_∩)O谢谢

网友S:
不加volatile的空循环有可能会被优化掉

网友T:
四楼说都对,因为三楼讲都很清楚

网友U:
用volatitle修饰变量,表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该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的改变,比如硬件寄存器的值、中断中该变量被改变、操作系统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此时程序会小心翼翼地从该变量指向的地址或寄存器中重新读取值。

网友V:
我本来准备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结果都已经被回答得这么完整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H:
got it, thank you

网友X:
搂住腰记住:
有3点要注意 .

就是   要记住 阿拉伯数字 3  .

网友Y:
每年总有这样一个轮回,会遇到问volatile,const,static这个问题的人。

网友Z:
赞3L和7L~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深入学习了:loveliness:,本想都给分的,但是给的太少了:loveliness:结贴了

网友AA:
有的人就喜欢长篇大论,其实就像上面说的一句话:
”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因此,对于关键变量,一定要加上这个关键字

网友AB:
原来如此。。。。。。

网友M:
这个酷有点简单呐:lol
引用 网友P:

香主主要是为了鼓励答疑:lol

网友AC:
这个还行啊!!看多点例子就能理解

网友AD:
激动!高人真多啊

网友AD:
激动啊,高人真多!

网友AE:
偷师来了,共同进步哈

楼主:
虽然没能力发酷贴,但能创造酷贴:lol

网友AF:
原来是这样走啊,,学习了。,

网友G:
答疑解惑就是应该有所鼓励的,支持版主给的这个酷:loveliness:

网友AG:
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个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AH:
回复 网友C:
讲的好啊

网友AI:
不懂啊  我也是学习来了

网友AJ:
我也觉得3L最容易懂??集合自身的体会让人一看就明白,斑竹给裤子的那楼有点照搬原文的意思,给裤子有点牵强。。。

网友AK:
貌似大家对 volatile 的理解都很到位,那么来看几个问题吧:
// 例程1
int baz;
int qux;
void foo()
{
    while (baz) {
        if (--qux == 0)
            break;
    }
}
----------------------
// 例程2
int baz;
int bar();
void foo()
{
    while (baz) {
        if (bar() == 0)
            break;
    }
}
在例程 1 和例程 2 中的 baz 变量会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修改,那么 baz 是否需要加上volatile修饰?

网友AL:
不会用volatile有时会造成大灾难,但不是什么地方都定义为volatile,在中断中改变的变量多用。

网友AM:
哈哈···不知道呀·····

网友AN:
定这个酷有点简单呐

网友AO:
进来学习了;P

网友AP:
上面的高手的回答从使用角度已经很不错了,完全不懂硬件的人一般容易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怕懂了一点硬件,软件又不精通,经常被volatile搞糊涂。从本源上讲,volatile英语的本意是“挥发”,硬件上讲,有挥发的存储器和不挥发的存储器,于是开始混淆。搞软件的人不管这些,C语言的volatile和硬件完全没有关系,对软件而言,所有存储器都是非挥发的,就是存在里面的数据不会改变,所以,编译器想对变量优化就可以优化,但是,有的变量不是存储器,而是外设,或者说受外设影响,变现为数据会不受控制的发生变化,看起来像数据挥发了一样

网友AQ(2012-07-02):
普及基础知识也是一种美德,  谢谢!

网友AR:
好多朋友都回答得挺好啊。。

网友AS:
我还没用过这个变量,但是,学习了!

网友AT: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U:
这个问题也迷惑了我久久。

网友AV:
再补充 7楼 一下, 一下是个人转载,供大家学习

有关volatile的解释
volatile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使用该关键字的例子如下:

int volatile nVint;  当要求使用volatile 声明的变量的值的时候,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而且读取的数据立刻被保存。

例如:

volatile int i=10;int a = i;...//其他代码,并未明确告诉编译器,对i进行过操作int b = i;  volatile 指出 i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b中。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i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b中。而不是重新从i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典型问题######################

       关键字volatile有什么含意?并给出三个不同的例子。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1). 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 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会被雇用的。我认为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用这些都要求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内容将会带来灾难。
假设被面试者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嗯,怀疑是否会是这样),我将稍微深究一下,看一下这家伙是不是直正懂得volatile完全的重要性。
1). 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解释为什么。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解释为什么。
3). 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return *ptr * *ptr;
}
下面是答案:
1). 是的。一个例子是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
2). 是的。尽管这并不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该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
3). 这段代码的有个恶作剧。这段代码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补充*********************************************************************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比如:

static int i=0;

int main(void)
{
...
while (1)
{
if (i) dosomething();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SR_2(void)
{
i=1;
}

程序的本意是希望ISR_2中断产生时,在main当中调用dosomething函数,但是,由于编译器判断在main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过i,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对从i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然后每次if判断都只使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i副本”,导致dosomething永远也不会被调用。如果将将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保证对此变量的读写操作都不会被优化(肯定执行)。此例中i也应该如此说明。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volatile表示变量的内容可能在程序未知的情况下被改变
比如,它对应的内存地址的内容被中断函数,或者其他的进程所改变
这种类型的变量,程序执行的时候不会放到cache当中预取,而是每次用到的时候直接取得
比如,你在c中间写这样的程序
for (int i=0; i<100000;i++);
( 空循环,什么也不做)
这个东西就会被优化掉,如果在int前面加入这个标记则不会被优化的,因为i每次的变化不一定++,也许在循环中间被别的程序所改变

在linux的source code(linux/mm/memory.c)中有这样两句:
volatile void do_exit(long code);

static inline volatile void oom(void)
{
printk("out of memory\n\r");
do_exit(SIGSEGV);
}

网友AW:
温故而知新,谢了

网友AX: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变量能够很快的更新自己的值,呵呵,看来我理解不全面。应该是不让编译器优化它,而且每次取值都重新取,而不是寄存器中的值。

网友AX:
看了前面说的,看来我的理解是软件层面的了

网友AY:
周末 大家都在 练内功 啊

网友AY:
像INLINE volatile 我很少用啊 程序中基本不用。

网友AZ:
顶,挺实用的。

网友BA:
volatile变量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9楼的到位

网友BB:
我也不知道

网友BC:
很有用,实际用到的时候才会深有体会

网友BD(2012-08-02):
volatile 影响编译器编译的结果,指出,volatile 变量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与volatile变量有关的运算,不要进行编译优化,以免出错,(VC++ 在产生release版可执行码时会进行编译优化,加volatile关键字的变量有关的运算,将不进行编译优化。)。

例如:
volatile int i=10;
int j = i;
...
int k = i;

volatile 告诉编译器i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k中。

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i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k中。而不是重新从i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不会出错。

网友BE:
CPU 要访问 数据A,CPU就要寻址找到存数据A的内存取数据,如果CPU要经常用到数据A,那么编译器就会把数据A做一份拷贝放到cache中(寄存器),这样CPU访问数据A的速度就快很多了,而不是每次都要通过寻址去到数据A的内存中取数。

1、CPU -> 内存A(存着数据A)
2、CPU -> 寄存器(有数据A的拷贝)

如果在数据A前面加了volatile ,不过数据A用得多么频繁,都只能是  1、CPU -> 内存A(存着数据A)的方式取数,而不能够是2、CPU -> 寄存器(有数据A的拷贝)。

CPU到寄存器取数远比到内存中取数快,这或许是编译器会优化经常用到变量的原因。

网友BE:
回复 网友B:

哇哦,看到你了:)

网友BF:
速度快垃圾的两块大陆打 啊的交啊空间

网友BG:
volatile 影响编译器编译的结果,指出,volatile 变量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与volatile变量有关的运算,不要进行编译优化,以免出错,(VC++ 在产生release版可执行码时会进行编译优化,加volatile关键字的变量有关的运算,将不进行编译优化。)。

例如:
volatile int i=10;
int j = i;
...
int k = i;

volatile 告诉编译器i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i的地址中读取,因而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码会重新从i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k中。

而优化做法是,由于编译器发现两次从i读数据的代码之间的代码没有对i进行过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的数据放在k中。而不是重新从i里面读。这样以来,如果i是一个寄存器变量或者表示一个端口数据就容易出错,所以说volatile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不会出错

网友BH:
原来如此。

网友BI(2012-09-01):
学习了,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BJ: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K:
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type specifier)。它是被设计用来修饰被不同线程访问和修改的变量。如果没有volatile,基本上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要么无法编写多线程程序,要么编译器失去大量优化的机会。

网友BL:
Volatile是静态的,不能改变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值是不可改变的。

网友BM:
7楼说的很明白
建议LZ可以看看英文影印的C
里面说的很明白
(非崇洋媚外、勿扔砖)

网友BN:
是说明这个变量随时有可能被改变

网友BN:
和const对应

网友BN:
你的,懂的?

网友BN:
我是中国人

网友BN:
怎么还可以啊

网友BN:
不好意思啊,,不是只能五条嘛?

网友BN:
奇怪,还还可以,我我没有恶意啊,只是想帮你们测测系统

网友BO:
上面的高手的回答从使用角度已经很不错了,完全不懂硬件的人一般容易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怕懂了一点硬件,软件又不精通,经常被volatile搞糊涂。从本源上讲,volatile英语的本意是“挥发”,硬件上讲,有挥发的存储器 ...
引用 网友AP:

感觉64楼的我看了才有点明白的感觉

网友BP:
没遇到过。

网友BQ(2012-10-09):
我也想学习一门计算语言,选择了matlab,可是怎么都下载不了这个软件,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BR:
他告诉程序,volatile之后的这个变量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这样不会让程序出错。

网友BS:
学习中,获益匪浅:handshake

网友BT:
看来各楼都讲的很清楚啊……一般来说对于程序员来说,Volatile的作用不怎么看得出来,但是对于编译器就很重要了。编程的时候能用到volatile的都不是新手啦~! 另外,最能体现它的作用的地方:大家去看看很多程序的寄存器变量的定义(如51reg.h),都用了volatile的哦~呵呵

网友BU(2012-11-08):
volatile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BV:
哈哈,通俗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BW:
用了volatile的变量,会同不变化。

网友BX:
这些楼上很多人都讲得清楚明白,但是,还是建议少用这些volatile变量指定的地址变量(KEIL C51中,有用这个定义地址变量,加上_at_,有时候,在某些场合,还是会出错,直接用BYTE[]这些绝对地址函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