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异形焊盘

楼主(2012-05-25):
(无正文)

楼主:
忘了交代,是在PROTEL99中做。

网友A:
这个你想从设计上达到太难了,顶多不要在焊盘加PAST层

进锡炉的时候用锡箔纸包起来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B:
这跟异形焊盘有什么关系呀?

做封装时先将设置焊盘为盖绿油,

然后自已放一个圆环的阻焊层(实际看到的其实是焊接的,因为是负片画法),
圆环内径比孔稍大(当然至于多大就要通过实践来选择了,毕竟没人这样做过),
这样过孔就不会塞掉了,并且周围还有焊盘,当然这个焊盘不能跟一般的焊盘相比,
有可能没那么好焊,,记住两层都要放阻焊层

网友C:
C焊盘不行么?:sleepy:

网友D:
只能贴纸,好像如果是单面板,可以做C焊盘避

网友E:
在PCB中按建零件的方式建梅花孔!先用机械层画圆孔。再在孔的周围均匀的放上大小相同的几个PAD。电脑里没有装软件,不然发个零件给你看。

网友F:
啥软件呢

网友E:
protel 99 啊,家里的笔记本没装这个软件了。你可以参考别的大公司画的PCB,一般都会用到梅花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