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指针问题

楼主(2012-05-25):
我列出了下面的测试代码:
class Father
{
public:

virtual
void  show()
    {
        cout
<<"Father show()"<<endl;
        cout
<<typeid(*this).name();
    }
};
class Son :  public Father
{
public:

void show()

    {
        cout
<<"Son show()"<<endl;
        cout
<<typeid(*this).name();
    }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typeid(
*this).name() 结果:

//Father中的show()不是虚函数

//    Son s;

//    s.Father::show();                       //  father

//Son s;

//s.show();                                               //Son

//Father *p=new Father  ;

//    p->show();                                             //father

//Father *p=new Son;

//p->show();                                   //father

//Father *p=new Son;

//p->Father::show();                                    //father

//修改Father中的show()为虚函数

//Son s;

//s.Father::show();                                 //son

//Son s;

//s.show();                                     //son

//Father *p=new Father  ;

//p->show();                                //father

//Father *p=new Son ;

//p->show();                                                     //Son

//Father *p=new Son;

//p->Father::show();                                     //Son

我表示我没有看懂! 本来我理解的是 this指向的是实际指向的对象,
比如 : Father *p=new Son;
p->Father::show();
this 指向的就是Son 结果 输出的是:father!

我对比了上面的输出结果,发现在 virtual 和 非virtual的输出结果不一样!

比如:

Father *p=new Son;
p->Father::show();
在show()非 virtual 下 输出是 father

在 virtual 下是 Son!

实在不明白,请解释一下!

看了其他帖子 说的是 指向的 : 指向对象本身! 这个对象本身是什么?

网友A:
有个东西叫静态类型,还有个东西叫动态类型.
typeid 求的是表达式的静态类型.
所以,,,看书吧..

网友B:
在C++这个语言方面, 个人认为只需要掌握正确的作法, 不需要理解错误的作法, 否则你就得去语言底层挖掘一下了。

网友C:
找本C++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