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指针问题

楼主(2012-05-25):
#include <stdio.h>
class CTest
{
public:

void Print()
    {
        printf(
"只是测试\n");
    }
};

void main()
{
    CTest
*p = NULL;

    p
->Print();    //我的疑问在这里,p为NULL,不指向任何地方,为什么仍可以调用成功。
    printf("%08X\n", p);//输出p=0
}
请问一下,上面代码没有实例化任何对象,*p=NULL,不指向任何对象。
但为什么仍可调用成功,而不报错?

网友A:
因为成员函数是类级别的(即该类所有的对象都共享同样的Print成员函数),而不是对象级别的,而且其中没有用到对象级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调用它的对象的数据类型是CTest*就会成功,而不管该对象或变量的值是多少。

网友B:
没有成员变量,类对象的内存空间基本无意义,调任何类函数都不会去读写类的内存空间,所以即使用了NULL(无效的内存空间)也没问题。(注意有些编译器是不允许NULL,不过可以用1)。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再再大胆一些,设置一个虚函数,看看情况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D:
指针问题的确是很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