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与altium designer的转换

楼主(2012-05-25):
将multisim 11当中仿真好的电路图(各项元器件的数值参数都大致确定之后),如何直接导入到altium designer 10当中进行pcb制件,避免了重复的schematic绘制。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7-24):
基本没有没有转换方法,可以看看有没有输出NET.

网友B:
又是个懒人:lol

网友C(2015-08-11):
有的,百度一下,我以前就搜到过

网友D:
之前听前辈讲解过,现在忘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