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LDO输出可以用低ESR的电容。

楼主(2012-05-26):
在设计产品中,LDO与电容一直是比较头痛的东西,常规LDO大多带不了低ESR的电容,而高ESR电容又处理不了高频纹波。

1. 请大家推荐一些输出能用低ESR电容的LDO, 谢谢!
2. 看过一些资料说电解电容、钽电容包括铝聚合物与钽聚合物的高频特性都很差,说100UF的普通钽或电解到1MHZ左右时容量基本就接近0了,铝聚合物或钽聚合物到10MHZ频率时容量也接近0了; 如果是这样,我要滤除10M-20M的纹波除了用MLCC还有其它选择吗? MLCC的压电效应也是让我纠结的地方。

网友A:
我想知道哪些不行?

网友B:
ESR 太低不稳定, 适合超低ESR固态电容的LDO有LP2985,诸如LM1117类的LDO,要想用低ESR的固态电容,最好在管脚处先放一个普通电解,然后串一个磁猪或零欧电阻再摆固态电容,不然死的难看。

网友B:
datasheet中关于ESR有明确要求

网友B:
两类LDO的区别:LM1117内部误差放大器无零点补偿,需要借用输出滤波电容的ESR提高相位裕度,而ACT670类的,内部误差放大器已经增加了零点补偿。

楼主:
LP2985早有在用,但现在一个新产品时给主控供电,LP2985一方面电流有点偏小,另一方面因为压差偏大,LP2985的散热是个问题。

因为电流偏大,因此不想在LDO后串电阻,串了电阻更会影响响应速度,如果有其它能支持低ESR电容的LDO将会更理想。

楼主:
ACT670是哪里产的东西,在国外材料网上找不到任何货源,GOOGLE也没有看到多少资料与介绍。

网友B:
re: 6楼, 1117+CLC都能解决你的应用,靠近1117用普通电解,C用10uH,高速芯片一侧用不同数量级的MLCC, 来解决: 一颗钽,然后是10uF,1uF,104,103,102,容量越小的越靠近芯片; re: 7楼,ATC系列可到www.active-semi.com查找我硬盘里的低ESR电容要求的LDO有xc6219, act670X,s-1206

网友C:
没注意过,学习了。

楼主:
一般在高频电路的应用我是不用CLC的,有L的存在高频响应会变得很差,真还不如用CRC。

谢8楼的资料。

网友D:
SP6205
CAT6219
AD150
貌似很大部分LDO都是可以使用陶瓷电容的啊

网友E(2014-01-15):
用我们电容试试,就是有点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