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5-26):
在很多电路中电容有滤波,去耦的作用。我不明白电容是如何实现滤波,去耦的功能,具体又是怎么实现的 能具体说说这个电路中10U和100n电容的作用吗,为什么10u用极性电容,100n的用无极性电容。它们的大小为什么选用10u和100n而不是选别的值?非常感谢看帖及回复的各位!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能说说电路中所有电容的作用吗?

网友A:
晕,那个论坛不让下载,直接传上来

网友B:
这些值会根据具体的应用电路情况有些不一样。100NF主要是滤除电路中的一些频率的纹波。

网友C:
我的理解:首先,电容的值不一定非得选10U,100nf。我就用过100U的去耦电容。
至于用多大的去耦电容,取决于+5V的负载,去耦电容主要是在负载发生变化时,保证+5V,稳定的输出。
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本人以为都是经验值,不用刻意去追求其来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跟工作的环境和电容的类型,特性有很大关联,不一定是经验值。
特别在高频时,电容的特性对电路的影响不容忽略。为了保证退耦,通常用不同类型的电容和不同容量的电容组成电容池,来提高退耦质量,电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