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将电流放大

楼主(2012-05-26):
(无正文)

网友A:
做IV变换,变化的电压放大后再VI变换即可

楼主:
VI应该用什么型号的运放实现输出200ma电流

网友B:
这个不是用什么达林顿管来放大的吗?

网友C:
比如从外部输入一个1ma电流 然后经过放大从输出端口输出200ma电流
200倍的晶体管电流放大器

网友D:
随便找个功率放大电路就行吧

网友E: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F:
用三极管做个电流镜就可以了。

网友G:
一个运放
把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就是串加一个电阻。
最后得到的放大的输出电压也给加一个一样大的电阻,那不就是相应的电流信号

网友H(2012-07-14):
电流模反馈放大电路,这个是实用的电流放大电路,也是真正的电流型负反馈,其反馈的信号是电流,不是电压,就是说在负反馈端不是加上,而是加入,有电流流入的。。。这种电路最早是在视频传输,,或则仪器设备象示波器什么的上用的很多。。由于是低阻负电流反馈输入这种电路的高频特性极佳,容性负载的驱动能力超强,只要进过改进,发现做功率放大器很是不错,可以弥补电压型放大器的一些先天不足,象开环频响低,闭环的瞬态频响失真,极弱的容性负载驱动能力。缺点是这种电路的开环增益比较低,闭环后的失真会比电压型放大器高一个数量级。不过,做的好总失真也 不会过0.01%,呵呵,知道吗,克来尔功放就是电流模的,由于这个电路的成色比较新,介绍的**很多的。

网友I:
用运放实现比较容易,用晶体管实现较难,可以参看本论坛帖子“求教:用三级管设计10倍的电流放大电路及其orcad仿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