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EEPROM块操作成功了吗,神一般的COSMIC。

楼主(2012-05-26):
从现有资料上和常识上来看,完成STM8S的EEPROM操作应该是不困难的,何况ST还提供的一些范例和外设操作的库。但是实际了解的情况是,多数人还是愿意使用字节写、字写,好像使用块操作的很少,好像很少吧。
各位尝试使用块操作的伙计们,也许使用标准写还比较容易成功吧,但是进行块擦写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成功,遍历网上遇到此类问题的同志们,似乎没有几个结案的,是真的无法解决,还是解决了就没有下文了?不能再这个样子了!咱们还是放一个方案吧。
我很怀疑这些问题真的是没有结案,还是我理解错了。SO,在公布我的答案之前,先卖个关子,我很有兴趣调查一下大家有多少已经结案了,有多少尚未结案?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A:
块操作可能实际情况用到的比较少,因为都是部分更新内容。我的字编程都没成功。
块编程需要部分代码在RAM中运行,设置起来也比较麻烦吧。

楼主:
块操作的优势就是单位字节保存耗时最少,然而我发现用这种方法的并不多。
字节编程和字编程操作起来都还好吧,但是字块的编程和擦除也有些地雷,可能有些时候能遇到,也许遇不到。

网友B(2012-07-30):
我试过了,一写就死,据说要放到RAM运行,搞不懂放弃了

网友C(2012-09-04):
是啊!块写就立马死,有没有高手搞定了呀!FLASH编程必须用块编程呀!

网友D(2012-11-28):
他妈的ST,傲慢要死,块到现在都没有给出答案。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私下估计块操作写的时候占用了FLASH总线;所以必须放在RAM里执行;
编译器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了,所以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处理方案;

就是写操作的函数声明一下要在RAM里运行;然后你自己搬过去再调用即可;

网友E:
我试过块写入并不困难,128字节;事后查看结果正确;
但开始写入及写入后程序在RAM里运行,调试时看不清楚它在干什么;然后就一直看不清楚,直到你失去耐心;
难道任务完成后的标志位一直没有出现吗?我再试试看;

网友E:
找些例程来看看吧,手头正好有风驰的开发板资料,于是满怀希望......
先看目录,果然有关的说明,继续找PDF文档,——结果没有这部分的内容;
再看例程代码部分,——还是没有这一段的;但目录中说有的;
结论:风驰估计这一部分的代码也踩着地雷了。反正是被枪毙掉了,没公开。

网友F:
IN_RAM(void FLASH_Erase(void))
{
  U32 start_add= 0;
  U32 PointerAttr  *pwFlash;
  start_add=0x001000;//起始地址加上偏移量
  pwFlash = (PointerAttr U32 *)(U16)start_add;

    FLASH->CR2 =0X20;
   // FLASH->NCR2 &= (U8)(~FLASH_NCR2_NERASE);

    *pwFlash = (U32)0;
}

网友E:
从现有资料上和常识上来看,完成STM8S的EEPROM操作应该是不困难的;
经过我测试,是这样的.唯一要注意的是覆盖法有时不灵(概率约2%),最好的办法是擦干净再写;

网友E:
STM8S的EEPROM块操作成功了吗,终于成功了!
请楼主参考此贴;

网友G:
1、flash里运行,肯定是没法写入的。
2、工艺要求,只能块擦,所以当然要整块更新了,又不是真正的eeprom。
3、仔细看资料,多站在您就是芯片设计、制造者的角度看,就明白了。

网友H:
不用库块编程很随意,但是一用库去写就挂,有没得用库块编程成功的哥们,上个码看看,ST的库还是值得一看的,为什么么的人研究呢?求个块编程的库例程

楼主(2013-03-26):
已经确定,编译器的问题。也怪stm8s设计得变态,只能写零,不能清零,看一下反汇编就知道了。

网友I:
一直没搞定块编程,等有空了再试一下

网友:
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J(2014-06-07):
若按字节写的话,写EEPROM每个字节耗时约6ms。块操作的方式将一个基本页(64字节)写入的理论时间也是6ms。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写死机的情况。
int16 EepRomWrite(void *pWriteData, uint16 nWriteLen, SaveType nType)
{
        uint8 i;
        uint8 *p;

        if (pWriteData==NULL || nWriteLen==0 || nWriteLen>=EEPROM_SIZE)
        {
                return -1;
        }
        SetGpioLevel(PA,1,0);
        if (EepRomUnLock() == 0)
        {
                //UART1_SendStr("eeprom fail unlock", 19);
                return -1;
        }

        // 以下两行代码导致死机
        FLASH_CR2 |=0x01;
        FLASH_NCR2 &= ~(0x01);

        SetGpioLevel(PA,1,1);
        p = (uint8 *)(EEPROM_STARTADDR+nType*64);
        for(i=0; i<nWriteLen+(EEPROM_BLOCK_SIZE-nWriteLen%EEPROM_BLOCK_SIZE); i++, p++)  // !!!!!
        {
                *p = ((uint8 *)pWriteData)[i];
                if (i>=nWriteLen)
                {
                        *p = 0x00;
                }

                if ((i+1)%EEPROM_BLOCK_SIZE == 0)
                {
                        SetGpioLevel(PA,1,0);
                        while((FLASH_IAPSR & 0x40) ==0);
                        SetGpioLevel(PA,1,1);
                        while((FLASH_IAPSR & 0x04) ==1);
                        SetGpioLevel(PA,1,0);
                }
        }

        FLASH_CR2 &= ~(0x01);
        EepRomLock();
        SetGpioLevel(PA,1,1);
        return 0;
}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若按字节写的话,写EEPROM每个字节耗时约6ms。块操作的方式将一个基本页(64字节)写入的理论时间也是6ms。 ...

还请各位多指点!!谢谢!

网友K(2015-12-25):
RAM中运行程序
1、可使用COMSIC中的函数_fctcpy将FLASH中的代码拷贝到RAM中,并运行。
2、需要在程序中应用int_fctcpy(charname);(无需加头文件,只需声明下函数就可以了) (char _fctcpy(charname);)
3、定义函数代码如下
#pragmasection(CODE_IN_RAM)//将下面定义的未初始化变量定义到段CODE_IN_RAM中
voidDelayUs(uchart)
{
        while(t--);
}
#pragmasection()//返回到正常的section.

“CODE_IN_RAM”为自己的取的一个名字可以是其他名字之后在菜单栏选择Project->Settings弹出下面菜单选项
之后选择Linker选项,在Linker选项下
Category中选择Input此项后

在Ram中参建一个“.CODE_IN_RAM”段。并在Option中填入“-ic”下面是一份完整的代码
#include<iostm8s103.h>//stm8s系列的头文件#defineucharunsignedcharint_fctcpy(charname);

#pragmasection(CODE_IN_RAM)//将下面定义的未初始化变量定义到.namesection中
voidDelayUs(uchart)
{
        while(t--);
}
#pragmasection()//返回到正常的section.@tinyunsignedchartemp_C;

main()
{
        _fctcpy('C');//将pragmasection(CODE_IN_RAM)中的函数赋值到RAM中//参数‘C’是CODE_IN_RAM的第一个字母
        DelayUs(20);
        while(1)
        {

        }
}

网友L(2017-08-08):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2018-10-17):
关键点在这里
    // Write '0x00 00 00 00' to any word inside the block to be erased using a "LOAD" instruction.!!!!
    // so, must to prevent the compiler generator the clr instruction!
    //count = 0;
    //*(pDst + 0) = *(&count);
    //*(pDst + 1) = *(&count);
    //*(pDst + 2) = *(&count);
    //*(pDst + 3) = *(&count);
    *((uint32 *)pDst) = 0x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