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18 拖尾噪音 嗤嗤声(吱吱声)求教

楼主(2012-05-26):
新设计了个34118的对讲电路,一边是34118+386,另一边是386放大的,电源是DC-DC的,音频与电源共地。 用同批次的一些电源基本上话讲完了,声音立即会没了,没有拖尾噪音现象,而同批次的一些电源在对讲时同批次的电源会导致对讲结束有吱吱声约两三秒,但有的也不是一直出现,多数时严重,有时轻微,有时没有,感觉通电时间长了,十几分钟后,这些对讲结束时拖尾噪音会轻些,也不一定全都这样,有时轻了,过一会儿又重了。  周边没有其它电器干扰,讲话时示波器能查出喇叭上在讲话结束时还有波形象阻尼振荡一样减少,但不是一定都有,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测386或34118上波形幅度太小,看不大出来。  同时发现在讲话时,地线上有2伏左右的突然压降,然后回升回来,时间也就一秒不到,原来以为似乎这个影响拖尾现象,后来发现,那些没造成拖尾的电源地线上也有这种现象,而且,我把电源地线加粗,这种现象仍然存在。 请教哪位大侠帮下忙解释指教一下。

网友A:
34118的对讲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34118的电路没有调试好

网友C:
为了这个问题要招研发经理?

楼主:
研发经理主要是负责软件那块。这个电路问题是我们调试过程中碰到了,弄了几天了还没解决,有些有,有些没有,也挺怪的。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D:
我认为这个和批次没有关系,都有同样问题,但由于喇叭性能不同,导致有些没有声音。
一般出这样的问题,先查电源,开关电源和喇叭一起,容易引起鸣叫,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查到来源后重新制版。
我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有:1. 将电感下面的地挖空;  2. review 电源反馈信号走线,重新飞线并测试。
3. 喇叭处匹配电容,电阻处理。 建议你们内部讨论,割线,飞线测试后发现解决办法,并分析原因。
有进展了,请记得到这里报道一下。

网友E(2012-10-25):
能把你的电路图发给我参考下吗?谢谢!liyouxi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