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些单片机的耐温高些?

楼主(2012-05-26):
有些单片机虽说能在125度的环境下工作,如STM8S,但其实在工作环境超过100度工作就不正常。有没有那些更好的能耐温超过100度的单片机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不一定是单片机不行。
因为你的系统不只是有一个单片机组成,还有外围。
如果STM8S的规格书敢标它能在125度坏境下工作那它肯定就能,这是不用质疑的。
这个温度条件,一大堆汽车等级的片子都能满足。

网友B:
可以研究用军品级产品,另外就是用比较可靠的品牌,比如Freescale或者PIC之类。

网友C:
首先计算的CPU功耗,计算CPU的温升,加上环境温度,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汽车级的CPU有一些,如果CPU的结温超过范围,就要加强散热了

网友D:
同感!
如果不知道热设计,不知道热阻、环境温度、散热条件、功耗之间的关系。
光看数据手册的最高工作温度,自然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STM8满足汽车级等级要求的最高结温是155度,从100度到155度有55度的温升距离,像STM8这种小片子,芯片本身的功耗几十mW以下,工作时的温升再怎么也不会有55度吧(如果IO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A:
STM8A能确保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VDD和工作频率关系。

网友A:
普通STM8S能确保正常工作环紧温度,比STM8A低25度。

网友E:
我记得再看数据手册时,军工级的都比其他级别的要耐高温

网友F:
高低温时,晶振和电解电容都比较麻烦

网友G:
125度能用的,包括一些低功耗的单片,如020,AVR,原厂的2051,ATMEL的ARM,2181的一些型号,有些工业级芯片就能到125度,有些要汽车级或者军品级。电容和晶振有高温型号可买,但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