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用STC12C5A60AD进行AD采集的硬件部分,A接到单片机I/O口,T1是经过互感器的交流电流或电压信号,Vref=2.5V,T1信号改变,为什么A点电平没有变化(等于2.5V)?R99=15欧姆

楼主(2012-05-26):
T1为2mA的交流信号,

网友A:
频率多少?这是低通滤波的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HZ

网友B:
这电路是你自己搭的啊

网友C:
T1通过15R电阻接参考是干嘛的呢?应该接0电位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