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2-05-26):
在运放里,很多负反馈应用中再反馈电阻两端串联一个电容,不知道都是起什么作用?难道仅仅的就是因为滤波?

网友A:
想问下,应该是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吧。
对于并联一个电容,滤波只是一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分析,随着频率的增加,那么电容等效为短路,那么反馈量会增加,这样有助于高频段运放系统的稳定,从传递函数的角度分析的话,就是增加了一个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