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您有没有关于--变压器直流阻抗测量--方面的书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26):
变压器直流阻抗

好象没听说过.哈哈,恕俺眼拙.

〓◆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173M ◆〓

楼主:
描述不准确,应该是是: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测量。

楼主:
这个专辑太厉害了,慢慢下

网友A:
全值法测电流表内阻及其误差分析

网友B:
直流电阻, 用万用表测量即可, 阻值太小的, 可用恒流源测试, 市售两百块的可调电源, 都有恒流输出功能, 配合万用表的200mV档,测量10mohm起问题不大,精度百分之一以内。注意电压的测量要开尔文接法,表笔要直接点在变压器引脚的其它地方,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
哇。。。。。。。。。。太感谢了。 真是神奇的T叔!

朋友拿过来一个设备,就是测变压器直流电阻的。好像是给绕组恒压供电,然后在恒流。

网友C:
直流阻抗测量,就是用普通的欧姆定律进行.
低电阻时,需要注意怎么消除表笔及接触点处的电阻的影响, 简单说用四端法测量==将电压测量与测试电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