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问题】集电极开路状态分析

楼主(2012-05-26):
这段时间在学习三极管饱和状态方面的问题,以NPN三极管为例,现在的理解大致是饱和状态就是β*Ib>Ic,为什么会出现β*Ib>Ic的情况呢,就是因为饱和状态的时候BC结出现了正偏置状态,那为什么BC会出现正偏置状态呢,是因为集电极接入的负载Rc在Ic增大的情况下,获得的分压不断增大所致的,所以如果集电极上不接负载,直接接入一个恒压电源的话,在不考虑电流过大烧毁等问题下,那么这个三极管无论Ib电流怎么变大,是永远不会饱和的,因为此时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永远都在反向偏置状态…………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吗?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NPN三极管BE正偏置导通状态,而三极管的集电极开路的话,那这个时候的三极管算是个饱和状态吗,还有这个时候三极管CE之间的等效电阻是不是应该会很小呢,我用EWB仿真了

出来的结果是集电极和发射极基本在等电位了,可是用电阻档量电阻却发现这个电阻很大,不知道会什么会这样!

接着我又用标准的NPN共射放大电路测量该电路在三极管饱和状态下的一些参数,如图1,
可以看到饱和状态下,管压降确实很小,基本上集电极的电位比发射极高不了多少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时候测量CE间的电阻,确实很大的一个阻值,很费解!饱和的时候CE间不是等效电阻很小的吗,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LZ不能这样测电阻的。能带电测电阻吗: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要测三极管的饱和电阻的话怎么测呢,你要使三极管饱和肯定需要电源对三个极进行偏置设置呀,难道是用其他的等效的或者间接的测量法?

楼主:
3L说的好像是对的呀,这样带电测量电阻确实是错误的, 因为根据测得的饱和状态的电压参数之类的,估算出饱和状态下电阻就是3,4欧姆的样子,,哎,那怎么直观的在饱和状态下去测量这个等效电阻吗,难道非得用算的?

网友A:
间接测量吧,测电压和电流

网友B:
加交流小信号激励,然后测其AC响应,BODE图就出来了。在仿真环境下狠好搞的。

网友A:
β*Ib>>Ic才是饱和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笔误了,,已修改

网友C:
β*Ib>>Ic才是饱和状态的——正确!
当我们把“集电极开路”看做Rc无限大,或Ic无穷小,就可以看出依然符合定义——只要有点儿Ib就饱和!
此时,当我们表测,尤其是注意了表笔极性时,所测得的阻值数是“晶体管集极特性曲线对应工作点割线斜率”
在此,我只想说,它对初学人意义不大——它是电流型元件
无论仿真或实验,C极开路时测Uce,或者C极在路测Rce都是思路错误

网友:
楼主是 EWB仿真 来测试吧? ,,, 那么天知道此时你的模型是不是符合实际呢, 我觉得应该用实测的数据来倒推才是王道

楼主:
看来测量电阻确实需要器件上没外加其他的电压电流才能测,像三极管这种器件,要测量在某种状态的等效电阻的话,需要测量出电压,电流之类的计算出来来间接获得。。

网友D:
临界饱和点是 Vbc=0

网友E(2014-05-19):
,疑问:集电极开路了,这是把这个三极管当三极管用吗?我觉得是把三极管当二极管(BE结做二极管)在用了,所以此时三极管工作状态没有任何意义。

对,集电极什么都不接,没有集电极电流,那里来的电流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疑问:集电极开路了,这是把这个三极管当三极管用吗?我觉得是把三极管当二极管(BE结做二极管)在用了, ...

集电极接一个很大很大电阻呢?
“是否有意义“,这要看所针对的事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接一个很大很大电阻呢?
“是否有意义“,这要看所针对的事物了

如果是集电极接一个很大很大电阻,那么Ic几乎为0,在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中可以发现Ic趋近0时,Vce也几乎为0

没有这个“发现”!

网友C:
虽然17楼列举出“C极开路的应用”实例,我们讲:深入研究“C极开路”状态的意义不大,尤其对初学者
但是作为概念讨论,可谓意义非凡:lol
如,根据“伴随着Vce的降低,电流增益Ic/Ib快速下降至通常值的1/5、1/10时,是为饱和”
可知,相比一定Ib之下,“当Ic很小很小时,必定饱和;当Ic无限之小时,任意Ib都是饱和的”

还是算啦,初学者不要纠缠这个了

网友F:
  楼主的题目有问题,三极管电路饱和是指集电极电流的饱和,后面又说集电极开路,既然开路就什么都没有接,集电极电流从哪里来?更不要说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题目有问题,三极管电路饱和是指集电极电流的饱和,后面又说集电极开路,既然开路就什么都没有接, ...

“饱和”,内含丰富,都快10年了,还没说完
据说还有甲乙丙丁类型之分,我想OC就排个丁类吧

饱和,有一个含义:受到集射电压约束,集电极电流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趋于无穷小就不算是集极电流了?
另外,我们都知道:Ib一定时,IC越小越容易饱和。那是不是Ic→∞时就成了恒饱和了呢
还有,17楼“静音”应用实例,它的状态是截止,放大还是饱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饱和”,内含丰富,都快10年了,还没说完
据说还有甲乙丙丁类型之分,我想OC就排个丁类吧

我的疑惑是:集电极电流从哪里来?即使是很小。

我看见了:Ic通过Rc→∞来的

网友G:
其实三极管所谓的放大作用并不是说三极管真的有放大电流的作用,它只是种电流控制型元件,通过改变基极电流大小,从而改变集电极电流的大小,而集电极的电流是电源(VCC)提供的,若去掉了电源,开路,那么再讨论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和饱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也在学习:lol)

只有“放大”作用吗?

网友G:
@Lgz2006 还有充当开关的作用,让三极管处于饱和和截止两个状态,,,,

@captzs 看看21楼最末一行,回答问题
集电极接上电容,是否还是开路?
这不就结了么,看看17楼的OC应用吧

网友G:
@Lgz2006 哈哈,原来还有这种用法,又学到东西了,谢谢你。

各位,细看各楼,不要纠缠了88

网友F:
我只是要弄清问题。
17楼控制三极管的b极改变内阻,而集电极接电容,对于交流信号,集电极不是开路。

完全绝对的OC,应用个P?这不是讨论其(直流)状态甄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