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型微分电路难以理解

楼主(2012-05-26):
为什么基本微分电路会发生自激振荡?原理图如下

结果如下

华成英(第四版)上讲了将基本微分电路作如下改进,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经过了如上的改进就可以成功实现微分电路?虽然书上讲了一下,但是还是不容易理解,请高手指点一下
改进后的结果如下

网友A:
书本上应该有解释的吧,一图胜千言

知道了缺点,怎么改进就有数了。

网友B:
C2为0.01pF太小。200pF差不多。

网友C:
第一个图,对于高频,增益无穷大,所以会自激。

网友D:
计算工作频率处的相位裕度
180-arctanF/FP1-arctanF/F0=180-90-90=0.
W0=1/R*C,

网友A:
第一个图,对于高频,增益无穷大,所以会自激。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不成立

假设OP用的是741,频率特性曲线见下图中的红色的那条。蓝色的为RC网络的频率特性曲线,合成的绿色曲线即为输入-输出频率特性曲线。

由图可见,绿线发生了突变,“BIG NOT”--》不稳定,在该转折频率处振荡。

选取合适的阻值R1,使绿线在到达突变点fx前有个转折,从而避免了BIG NOT
加入C2是为减小带宽,大大减小噪声。

网友C:
LS,假设OP是理想的,频率越高,增益越大,越不稳定。
这么简单的解释为何不成立?

网友A:
假设OP是理想的,那么第一个图就是单极点系统了,根据那奎斯特稳定判据,单极点系统always stable。
仿真结果表明,倘若OP是理想的,那么第一个图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to LZ:

按所谓“基本微分电路”,显然其反馈系数是 1 / (1 + S R C),使环路增益(A F)引入一个极点(1 / (R C))。由于 R C 通常不小,此极点上的环路增益的模一般都大于一。结合运放的主极点,极点 1 / (R C) 后将完全可能形成 | A F | > 1 且 A F 相移接近 - 180 度。此便就是起振条件。

网友E:
加入R1、C2和D1后,不仅使反馈回路所引入的极点上移,而且还大大地限制了反馈系数的摸。这样,|A F| 在第二极点处将大幅降低(完全可能降至单位以下)。当然,如此的“微分器”自然不再理想。

网友F:
LS,假设OP是理想的,频率越高,增益越大,越不稳定。
这么简单的解释为何不成立?
引用 网友C:

你的简单解释是错误的。
频率越高,增益越大,这就是‘微分电路’的‘正常功能’,不是不稳定。

楼主:
没想到我这么一个问题引起了八方高人啊,从你们的解释当中看出你们的基本功扎实,小弟佩服你们,想你们学习

网友C:
诸位喜欢纯理论。喜欢用理论来反驳别人,不知道你们动手过没有?
如果反向放大器增益很大,本来就不稳定,输入一点点噪声,输出就翻转。

最可靠的还是用正向比较器接法,输入通过C接运放正输入,正输入通过R接VREF1,运放负输入接VREF2。
VREF1小于VREF2,保证常态下运放输出低电平。
当输入一个上升沿,运放输出一个正脉冲。

网友F:
诸位喜欢纯理论。喜欢用理论来反驳别人,不知道你们动手过没有?
如果反向放大器增益很大,本来就不稳定,输入一点点噪声,输出就翻转。

最可靠的还是用正向比较器接法,输入通过C接运放正输入,正输入通过R接VREF1 ...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发错帖了?这正在讨论微分电路呢。

网友C:
我没有发错贴呀,这不在讨论微分电路么?这不是在讨论稳定性问题么?
串联一个C,并联一个R,是最原始的微分电路,不存在任何稳定性问题。
外加一个正向比较电路,比反向放大电路要稳定呀。

网友G:
楼上的一些理论确实有问题。楼主的第一个图,电容C1和电阻R3在反馈环路上引入了一个极点,频率大约是160hz,而从741手册上的开环频响图上看到,741的开环主极点频率大约是5hz左右,这两个极点的频率点相距不远,足以使相位裕度小于0。
另外,运放并不是增益越大越不稳定,根据负反馈的相关理论,恰恰是增益越小,越容易不稳定。由于增益太大而导致的运放输出翻转和运放的稳定性(自激振荡)是两回事。

网友C:
LS的话我赞成。
运放的极点的理论计算,早忘记了,但是哪些电路形式是稳定的,还是知道的。

简单的电路,可靠的电路,才是最佳的。
极点理论回去研究一下,不过我相信反向放大,增益很大时,在稳态时是有杂波输出的。

网友G:
看来楼上认为“相位裕度小于0”是稳定的,可能是我的表达不清楚,改成“这两个极点相距不远,足以形成振荡”可能清楚多了。

网友H(2013-04-09):
刚申请的账号、、进来学习下微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