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09 PCB默认黑框怎么调大小?

楼主(2012-05-26):
求助,altium09 summer里新建的PCB文件,那个黑色框的大小在哪里调?如果PCB已经大于这个黑框尺寸了,不调整黑框大小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在design下面的board shape,有好几种调黑框的办法

不过PCB板厂是以 keepout层为板框,所以不调也可以

我一般话好KEEPOUT板框,然后挑BOARD SHAPE的大小

网友A:
我晕,搞得半天是NE5532前辈啊:L

楼主:
我晕,搞得半天是NE5532前辈啊:L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到了。谢谢~!找了半天。

不奇怪呀,谁都不是万能的嘛,这就是21IC的力量。结贴,给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辈好像很少来PCB版块,以后没事常来这里灌水啊:lol

网友B: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设计--板子形状--重新定义板子外形

网友C:
一个背景而已,不用管它。

网友D:
画好边框或画好板之后,
快捷键SA全选,然后D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