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ED作音乐频谱显示的原理

楼主(2012-05-26):
RT,怎么采集信号,把电脑里的声音信号接入到单片机的是双声道插座吗,我想做个用LED显示音乐频谱的制作,想知道有关于用FFT快速傅里叶转化的原理,是不是要用到AD转化吗

网友A:
要用AD,转换之后进行单点显示

网友B:
AD转换,FFT运算,显示

楼主:
3# coody 我想做一个8*16的led音乐频谱显示器,电路是不是可以用P0P2P3口进行LED 的扫描,然后P1口用来接收电压信号 ?

楼主:
3# coody 输入信号是不是通过双声道插座,那是不是需要用两个P1口分别接收左声道和右声道

网友C(2013-04-02):
还有没有更多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