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60的JTAG问题?

楼主(2012-05-26):
首先我的板子能正常运行vxworks,以前只能用烧写器烧bootrom,现在我想用Flash Programmer通过MPC860的JTAG接口下载程序到flash,在MPC860启动时,我已经把硬启动配置字的第11和12位配置成01,配置成JTAG模式,也把JTAG的TRST接到了PORESET,但是启动后我看RSR寄存器的第7位为0,也就说JTAG并没有被复位,我想让JTAG在MPC860启动时就复位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12-10-09):
bit 7是JTRS,When the JTAG reset request is set, this bit is set and remains set until software clears it.需要软件对JTAG复位这位才会置位。每次PORESET,这个bit会自动被清零。所以你看到的是0。

网友A:
  产品特点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使用 CPU 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 支持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 Flash读写、编程操作;
  •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CPLD,       ASIC),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A(2025-07-13):
必须强推一下杭州哲发yaJFPb软件!
        先烧好Flash再贴片,可是程序烧错了,板子起不来,但更糟糕的是——配置字不对,仿真器连不上,无法重烧,需要一片片吹下来更换;
        仿真器太贵,不巧的是还比较容易坏;
        每种架构的CPU/DSP都需要一种仿真器来烧写Flash;
        用PLCC封装的Flash做BootRom,每次都要拿出来放到编程器上烧写,且PLCC座子不可靠;
        开发软件庞大,安装和操作太麻烦,生产线工人用来烧Flash效率太低;
        SDRAM焊接有问题(当然,后来才知道),仿真器无法烧写Flash;
……
这些来自客户真实案例的问题,最终通过哲发yaJFP系列产品得到了完美解决。
哲发yaJFP(Yet Another JTAG Flash Programmer)Flash烧写软件,凝聚业界二十多年经验精华,支持PPC/MIPS/ARM等所有架构CPU或DSP以及任何厂家的CPLD/FPGA,轻量级绿色软件,便捷易用,支持全自动化操作,研发生产皆相宜。
(哲发http://www.zhefar.com)
yaJFPb软件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DSP、NP、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允许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
        • 使用CPU的JTAG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注1
        • 支持批量编程:自动对不同地址烧写不同文件,不需要人工干预。
        • 软件也可以设置自动运行模式,依次执行所有操作后退出程序,无需人工干预,方便与现有生产自动化系统集成。
        • 支持对编程文件进行多种哈希计算,并且可以与预设值进行匹配检查防止写入错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