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给个建议,在此谢了!

楼主(2012-05-26):
新人开始做小信号的前置放大器,信号好像是uA到几十uA的。想想示波器的观察范围至少都是mv级别的,感觉头大的很。该怎么测量这些信号,各位高手,给新人点建议,该从何处下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既然是微弱信号,示波器自然无法观测了。
你先把电路做好,用示波器看后级的信号。

楼主:
多谢回复。请教怎么确定你用示波器观察出来的是信号,而不是噪声呢? 前置放大器出来的信号是几十毫伏,无输入时,示波器波形也是二十多毫伏的晃动。 我的想法是有没有类似示波器的设备(能测微小信号的)放在前端,观看微小信号,经放大器后的信号用另一种设备(比一般示波器高端点)来观测,这个靠谱不?

网友A:
可以考虑频谱分析仪。
有些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效果,本来就需要后端的处理分析电路来判断的。
或者分析信号的信噪比,或者分析噪声系数。
也不知道你要测量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放大到V级再用示波器看

网友C:
你要是非得检测那样小的信号  只能选用高档的示波器,类似安捷伦的2G带宽的,选用有源探头,测量的精度很高。不过那示波器相当贵

网友D:
I-V转换,用fet输入级运放做